DELL 2205一体机BIOS老坏

楼主(2018-12-17):
      如题,上次碰到一台也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BIOS用几天就坏,BIOS程序换过,BIOS芯片也换过,这个是集成的,北桥也加焊过,现在实在没辙了,求助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有南桥吗 ?

                有南桥,用风枪加热过不管用

网友:
试不试有电压不稳定?也会造成BIOS丢数据

网友:
是不是刷bios的时候加热到什么了,,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存贮芯片有问题才容易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