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不出3、5V,维修

楼主(2018-12-18):
型号:U303L故障:无3/5v待机,无3、5v线性,0.165A电流。

部分图片没有拍照,大家这么看吧。

简单说下维修过程
电流较大,无3/5V及线性,插电摸3、5V芯片1285A滚烫,量其线性脚对地无短路,先换芯片,没有找到1285A,论坛上有位坛友发过一帖子,说了1225C可以代换,找一1225C换上,再插电仍是电流高,无3、5V,但量其线性,3V线性有0.85V,5v线性无电压。
一开始走了弯路,心想线性既然没有短路,阻值正常,那么线性应该没什么问题,然事实给了我一巴掌。。。。
查芯片供电开启自举反馈管子什么的,芯片也换了三五个,但就是不出,就是发热,就是大电流
后来,隔断了3V线性至后级的电路,再量3/5V线性已经出来,3/5vpwm也已正常。

吧电路连上,因无点位,把万用表调至蜂鸣档,一表笔接3v线性,灵一表笔去戳各个芯片的脚位,先找到的是EC待机供电,仍是割断,再插电0.16A,说明不是EC问题。继续戳其他地方,终于,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把0欧电阻拿掉,再通电0.018电流,待机已经正常。但仍有问题,不触发。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拉低3V的,所以我没有装。(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没有找到图纸,如果我说错了,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不触发的原因也找到了,CPU背面有一个0欧保险电阻烧,观其来路去路,是3VPWM至CPU的,cpu端已经对地,CPU烧,维修失败(这边不换CPU)

总结:    阻值正常也不代表电路正常,比如上面的3V线性,插电后拉低,虽然没有量,但我觉得可能是那个三脚芯片导通了。
             量电感没有短路的机器,并不代表这一路电路没有问题,烧毁也有烧短路和开路(断路)的区别,此前虽知道,但维修过程中很少想起来并灵活运用。这次机器虽然没有修好,但我已觉得值了。

网友:
是rtcvcc短路,不过中间隔了一个二极管,就测不到短路,可还是会拉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