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213大短路,遇到几台应该算得上是通病吧

楼主(2018-12-17):
机型:联想YOGA213
板号:LA-A921P REV:2.0
拆机发现主板背面贴纸有烧毁痕迹,下面是个19V电容,拆除后19V不短路了。

但是不能加电,经测量保护隔离19V不过,断电测量充电芯片PU301周围阻值发现有短路,型号是BQ715 打开电路图看了下是16脚REGN,拆除后不短路更换新料上去开机正常,此款机器19V短路只要是贴纸下的那个电容充电芯片百分之90是坏的,应该算得上是通病。

网友A:
厉害,这机修的少,以后遇到就捡到了

网友:
楼主大捡东西了

网友:
厉害,这机修的少,以后遇到就捡到钱了

网友B:
修好后贴纸要扔掉。

网友:
以前修到过   客户没有用几天   冒烟了   报废了

网友:
楼主修机经念还蛮丰富的,赞。。。。。。。。

网友:
这机修的少

网友C:
贴纸怎么会导致短路??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修过到过 长知识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厉害了,看着这个实实在在的经验学习到了,

网友:
看着全集成的板就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机修的少,以后遇到就捡到了

没有,这个故障比较简单。遇到可以直接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后贴纸要扔掉。

贴成黄色胶带了,看到了也没事,还有个芯片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纸怎么会导致短路??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公共点完全对地的话第一操作都是往有海绵还是胶纸那里望去。省事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个隔保短路了,都是秒杀的机器呀,楼主真好呀

网友:
这个款式的机子修得少 下次遇到的时候可以秒杀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看着这个实实在在的经验学习到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  修过几天这样的问题的了

网友:
有 种 y 4 7 0 既 视 感 嘿 嘿

网友:
联想的主板很爱短路,有的还会烧板层,没法修

网友:
捡钱系列老毛病了

网友:
是否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
这机修的少,以后遇到就有经验了

网友:
这个机器充电芯片爱坏,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修过一台百分百bq24715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