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00 LA-8691P 红屏 花屏(波纹花屏),外接HDMI和VGA显示正常,显卡跑分正常!

楼主(2018-12-17):
联想Y400 LA-8691P 红屏 花屏(波纹花屏),外接HDMI和VGA显示正常,显卡跑分正常!

前天,接修1台 外地发货来的 联想 Y400 笔记本 版号LA-8691P 1.0     (网上多个贴子说显存通病,个人感觉我这个机器,不一定是显存故障)
故障: 液晶屏 图像 偏红,花屏(波纹花屏),类似屏坏 或 屏线接触不好的那种花屏,开机就红屏花屏,进系统一样红屏花屏,但是,  HDMI 和 VGA 外接显示 图像  完全正常, 鲁大师 显卡跑分20000分  正常,

检修:  更换液晶屏,故障依旧,,测试屏线 阻值和通断 正常OK,拨开屏线目测正常,  测试主板屏线接口信号阻值,也是正常 ,230度轻度加焊南桥 故障依旧,230度轻度加焊显卡 故障依旧,加焊过 靠近CPU 座的显存,故障依旧!

个人分析: 显卡跑分正常和外接显示正常,显卡GPU和显存,故障可能行小!屏故障已经排查,屏线故障,基本排查,故障点可能还是 LVDS 信号 处理转换的局部故障,可是这块主板没有LVDS转换芯片,从电路看,LVDS来自显卡和南桥,因为主板丝印太少,无法判断是从显卡出来的,还是从南桥出来!

求助:  维修很辛苦,不想盲目乱修,想先找准方向,再进一步维修,想听听大家的分析 意见!
            三人行必有我师! 请大家帮忙分析 故障原因 和 故障点,和维修方向!谢谢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维修 结果! 所有 显存 替换后,故障依旧! 更换了1个显卡芯片 ,修好 OK了! 没有 N13P-GT1-A2 GT650M显卡芯片,更换的是 1个 N14P- 的 GT750M 拆机 显卡 芯片! 修好 OK, 跑分 OK ! 但

网友A:
拍照看看    这个机器屏线接口哪里显存容易坏

网友B:
南桥故障,以前修过。。。。。。。。。。。。。。。。。

网友:
直接进PCH的

网友:
换屏线吧,这个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照看看    这个机器屏线接口哪里显存容易坏

上传了3张照片,有进PE 的 , 进系统的,  跑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拍照看看    这个机器屏线接口哪里显存容易坏

外线 HDMI 和 VGA    图像 都是 正常的,  鲁大师跑分正常!,,,如果显存坏,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故障,以前修过。。。。。。。。。。。。。。。。。

我个人也倾向于 南桥故障!  没有把握!

网友:
按这说,把屏线取了,如果南桥坏了,打主板上屏线接口到南桥的阻值应该会有问题的

网友:
动桥指定不能好 Y400 410 430都是单独显的机器
EDID跑显卡的,问不如来加焊一下屏线接口两显存,再不行就是动显卡

网友:
还是先换屏线试下吧,我觉的显卡,桥都不太可能,

网友:
屏信号是不是从南桥出来的

网友:
桥问题?为啥接显示器没事?

网友D:
打LVDS的值看有没有不正常的,还有就是屏接口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显卡里负责外接HDMI、VGA部分的和负责LVDS的部分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线 HDMI 和 VGA    图像 都是 正常的,  鲁大师跑分正常!,,,如果显存坏,能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看看屏  其次屏线有没有松动  还有就是屏线本身
先排除

网友:
这个机器风扇接口边的2个显存最爱坏的

网友:
干一些显卡在说  这种情况了

网友:
换CPU试试看。

网友:
屏线换了试下,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关注楼主最后的结果。奇葩现象问题多多。加油。

网友:
看着就像缺信号的样子。。屏线的对地阻值真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LVDS的值看有没有不正常的,还有就是屏接口不良也会这样。

LVDS 阻值 已经测量过了! 没有发现异常!  屏线 测量过,拨开看过,屏换过!

网友:
CPU  更换过~!   显卡 南桥  230度轻度加焊过!

网友:
这款好像显示贵显卡管的,,虽然CPU有核显,,不过没启用

网友:
搞了那么久,直接换显卡,HDMI,VGA,LVDS都是显卡输出,你这个机器只是LVDS坏了,所以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拔掉屏线再去测量屏接口信号组织,插上去有的测出来的组织不准

网友:
补充一下维修 结果!   所有 显存 替换后,故障依旧!  更换了1个显卡芯片 ,修好 OK了!
没有 N13P-GT1-A2 GT650M显卡芯片,更换的是 1个  N14P-  的 GT750M 拆机 显卡 芯片!
修好 OK,  跑分 OK   !    但     系统检测还是  GT650M

网友:
有一个转换芯片坏的吧我修了几台了

网友:
这个不是显存吗

网友:
修好就好了啊

网友E:
显卡芯片坏为什么还可以跑分正常啊??这个不科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显卡芯片坏为什么还可以跑分正常啊??这个不科学啊

估计是 显卡内部的 LVGS 转换 功能模块  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 显卡内部的 LVGS 转换 功能模块  坏了!

估计是 显卡内部的 LVDS 转换 功能模块  坏了!

网友(2019-01-19):
屏线的可能性比较大,换条试试一下

网友:
显卡内部的 LVDS 转换 功能模块  坏了!     我同意这一点

网友(2019-11-22):
打lvds线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