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体机ET2232IUK-BC00R开机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8-12-17):
前几天接到一台华硕的一体机,拆开裸板待机0.05,有3V  5V,按开关触发到0.2A不跑码,测量全板供电都正常。于是在论坛上找个BIOS,发现论坛上就一个不触发案例和一个BIOS,下载刷上BIOS还是不行,怀疑CPU问题,于是订回来CPU换上还是一个鬼样子,那应该CPU没坏,那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呢,求大神们给点方向和思路,在线等。。。。

网友:
待机0.05电流偏高吧

网友A:
一体U吗?你仔细测测吧!cpu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跑0.2检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
按时序倒过来查,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谢谢

网友B:
COMS电池放下电试试。。。。

网友:
并不是,有些一体机待机电流大些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U吗?你仔细测测吧!cpu供电出来了吗?

如果CPU供电没出来我换CPU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S电池放下电试试。。。。

肯定放过电啊,连CPU都换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机器修好了,CPU确实是有问题的,一开始刷BIOS,他原机的BIOS芯片校验失败,然后我就换了个BIOS芯片,显然是不行的,换回它原来的bios芯片就OK了,写入成功校验失败也是可以亮机的,但是CPU没换之前就它原来的bios就不亮机

网友:
这个开始真没什么头绪,供电复位啥的都正常,就是不跑码,首先联想到的就是CPU坏

网友:
那PLT-RST应当就没有

网友:
谢谢楼主,路过学到精髓

网友:
桥的待机条件和几个重要信号在测一遍,这个板子很烂。。。不排除断线

网友C:
各大电杆的值呢。一看就是cpu供电没起来

网友:
0.2应该缺点电压吧,这种板,只有一个CPU,都换了应该没啥问题了

网友:
没资料不好修呀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大电杆的值呢。一看就是cpu供电没起来

你回复问题是不是不经过大脑思考,CPU供电有了,复位也有了

网友:
已经解决问题了,你们也别刷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