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1A-D3-R2.0 32 22

楼主(2018-12-17):
板子只支持32NS的U. 换22NS的不亮. 官方提供的BIOS都是支持22NS的.
如何下手,谢谢.

网友:
刷了官方的. 32NS的可用. 22NS的U还是不亮.

网友A:
是不是你的22NS的U坏了?。你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22NS的不亮.32的亮. BIOS的显示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22NS的U坏了?。你换一个试一下。

换过了.没用.

网友B:
提示的是F9的BIOS可以上22NS  刷了还上不了 找一下其它问题

网友:
这个板是可以用G1610的,我以前试过这个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示的是F9的BIOS可以上22NS  刷了还上不了 找一下其它问题

就是不知道哪里下手
...........................

网友:
板子只支持32NS的U. 换22NS的不亮. 官方提供的BIOS都是支持22NS的.那你换别的能支技32NS。CPU

网友C:
不会哟。我的刷过后都支持。你的U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哟。我的刷过后都支持。你的U是不?

没找到原因,三片都是这样的问题. U是好的.确认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