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a1418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12-17):
苹果a1418  版号 820-4668-A 不开机     拆开首先测试电源   12v正常   说明电源是正常的     用恒流源夹点   待机0.097待机偏高     首先测了下PP3V42_G3H_REG没有电压   顺便测了下主板cmos电池也没有电了   测 l6901电感对滴短路  问题找到了   直接烧鸡大法伺候    最终确认cpu坏了 cpu桥一体的成本太贵风险太大   准备叫客户放弃       最后客户愿意出钱  只能硬着头皮换   说时候苹果的cpu我是第一次换   所以有点担心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    看图   拆之前    拆下来琴里过后 更换新cpu中    修好后      大家以后换这个淳朴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cpu的坐标     因为这个机器pcb上没有定位坐标     我就是忘记做标记了   最后靠感觉定位的       这个很重要     顺便传上图纸点位图    顺便说下 迅维网的助焊膏很不错     做bga成功率大大提高   加分

苹果1418 820-4668-a图纸点位图软件 .rar

网友:
图纸留下了,谢谢分享!技术很好,非常不错的!!!

网友A:
有什么好做定位坐标的工具吗?

网友:
有什么好做定位坐标的工具推荐吗?

网友B:
不错,不过这主板换CPU也是值了,要是别的主板换CPU就不合适了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要是我的都不一定能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好做定位坐标的工具吗?

找没有信号线的地方刻记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过这主板换CPU也是值了,要是别的主板换CPU就不合适了

收了1150元

网友:
                          赚大了     1150 啊

网友:
CPU
也贵呀       风险太大

网友:
广告打的不错,技术也好

网友:
手工可以 这芯片不好焊
图纸留下了,谢谢分享!技术很好,非常不错的

网友:
这个技术确实好

网友C:
是买CPU还是拆机的,,买的不靠谱,,风险比较大

网友D:
                 成本高了,直接换板还好赚点

网友E:
楼主真是厉害呀,苹果的CPU都敢换,我连普通的机器都不敢换,风险太高了呀

网友:
                       我有个不触发正在搞。

网友:
这个装cup凭感觉定位太不实在了,万一装反了几百又不见了

网友:
真的有风险,我手里还有一块 CPU 呢,

网友F:
想问下,这个长方型的CPU,楼主做BGA时用的那一种风嘴?

网友:
可以   cpu花了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买CPU还是拆机的,,买的不靠谱,,风险比较大

买的cpu

         很贵的  这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本高了,直接换板还好赚点

主板两千多  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是厉害呀,苹果的CPU都敢换,我连普通的机器都不敢换,风险太高了呀

普通机器   我也不会给可互换  报不气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问下,这个长方型的CPU,楼主做BGA时用的那一种风嘴?

我用的最大的   那种  下面

网友:
苹果主板换桥换u 成功率高点,,主要能报上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