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和复印图片都不清楚,帮忙看看是哪的问题。换过粉盒和硒鼓

楼主(2018-12-17):
帮忙看一下什么问题,是激光器的问题还是定影的问题?

网友A:
什么机器?激光器脏了一般会边上浅,定影大多是卡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器?激光器脏了一般会边上浅,定影大多是卡纸

联想7605D的打印机联想7605D的打印机

网友:
2441的粉盒吧

网友:
我看着怎么还是鼓或粉盒的事

网友:
你确定你换的鼓和粉盒没问题吗?

网友A:
这机子差不多4 5年了吧!激光器脏了也有可能,你会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差不多4 5年了吧!激光器脏了也有可能,你会拆吗?

这机子拆法和7400差不多,激光器是,拆开了,6棱镜也擦了

网友:
打印也这样吗?我看也好像是粉 或者鼓的问题?如果清洁了激光器,那就换个好点的粉盒看看

网友:
粉盒和鼓一起换了

网友:
天冷会加重  然后就是感光鼓不行  整个好点的用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换个原装的硒鼓和粉盒就正常了。只是太贵了,莱盛的硒鼓和粉盒不清楚

网友:
不要太迷信莱盛,他家货也有好多是让别家做的,打的他的牌,你只会多花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