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7L05HR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17):
创维37L05HR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创维37L05HR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创维37L05HR机器,故障为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通电红灯亮按遥控和按键皆不能开机,而且遥控开机指示灯无变化。

  刚开始还以为是主板问题,拆机看电源板和主板都被别人动过,测电源板输出5V正常,12V和24V无电压,但测电源板控制脚已有4.7V电压,分析应该是电源板问题,按遥控开待机4.7V电压没一点变化,主板也有问题?不管它先修电源再说,拆下电源板看板上白胶竟然“完好无损”!剥开光耦附近一块白胶,测RS47 1K贴片电阻阻值已经上兆欧,换后12V和24V正常,指示灯也直接由红变蓝,至此,创维37L05HR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看起来,还是电源板的反馈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