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主板不亮机故障

楼主(2018-12-17):
客户送来一台工控机,主板型号:SYS76841VGGA(艾讯宏达),其实就是G41,按电源键CPU风扇转无显示没报警,拔掉内存再开机就报警:

因为前几天刚修好了一个联想电脑主机和这个问题一样,干BIOS后就恢复了,去客户工厂找了一个相同的工控机对BIOS进行备份,重新烧录完BIOS后,故障依旧,这下头大了,5VSB待机电压正常,PCI-E B10有3.3V电压,32.768晶振电压0.2V左右,内存电路电压正常,MOS管量了一遍都没问题啊,这下该如何是好?这板子图纸根本就找不到。

网友:
拔掉内存上内存阻值卡开机测量:测量内存阻值卡上的各点如下: SPD有3.3V,VTT有0.8V,SDA和SCL有3.3V,CK0、CK0#时钟电压均为0.2V,RESET复位电压为0V。

网友A:
检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看下是不是挡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看下是不是挡内存

我觉得都测了  内存槽附近电感有1.5V   上内存阻值卡测了 没发现问题

网友B:
把划一划内存槽的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划一划内存槽的触点

内存两个插槽都试过了,内存也换过了

网友:
可以确定已经跑码了,如内存条件正常而且内存也换过,可以排查下外设。

网友:
IO芯片测量脚位RSMRST信号有3.3V,开关针短接4秒能自动关机,就是不显示,插了独立显卡也不显示,拔掉内存就滴滴滴滴滴一直报警

网友C:
楼主,板子现在修好了木有啊

网友D:
既然不是BIOS的问题那就开整啊,测电压查条件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板子现在修好了木有啊

没有修好 客户催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不是BIOS的问题那就开整啊,测电压查条件嘛

822排阻都排查了 没找到问题,这板子没图纸     DDR3内存两个时钟量得电压均为0.8V,达不到1.5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E:
另一个帖子里看过类似的故障 他的也是拔掉内存滴滴报警,装上内存 不亮机  他是测量了VDDSPD短线了,飞线一根 修复好的   284针SPD  你可以也尝试飞线到SPD脚试试  死马当活马医一下

网友F:
内存频率只能上到1333,量内存VCCSPD和SPDCLK SPDDAT正常吗,

网友G:
深度怀疑你内存工作条件不正常,还有诊断卡跑什么代码有没有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一个帖子里看过类似的故障 他的也是拔掉内存滴滴报警,装上内存 不亮机  他是测量了VDDSPD短线了,飞线一 ...

SPD脚位我测量过了,有3.3V电压,内存两个时钟脚位电压只有一半0.8V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频率只能上到1333,量内存VCCSPD和SPDCLK SPDDAT正常吗,

量内存VCCSPD有3.3V正常,238脚SDA(SMBDATA)有3.3V正常,118脚SCL(SMBCLK)有3.3V正常,184和185脚的CK0只有0.8V(正常应该有1.5V)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深度怀疑你内存工作条件不正常,还有诊断卡跑什么代码有没有看。

诊断卡是PCI的,主板没有PCI插槽。 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诊断卡是PCI的,主板没有PCI插槽。 用不上

看到了,你有没有PCI-E的,上次迅维商城双十一我也看见有的卖,我原来的被我改了,现在用的就是双十一买的诊断卡。那个方便快捷

网友:
RESET复位电压为0V 很明显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