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求助】华为畅享7

楼主(2018-12-17):
求助,请问各位大神,畅享7,一接电就这电流,按开机键就电流再大点跳一跳而已,求助

网友:
典型的上电大短路现象
直接用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主供电短路了,这么大的电流应该有发烫的元件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那热弄那

网友:
烟熏+烧鸡分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