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翔升GTX960终结II 2G D5 显卡BIOS

楼主(2018-12-17):
求翔升GTX960终结II 2G D5 显卡BIOS
显卡

网友:
现在的故障是开机能显示 就是驱动打不上,感叹号,GPU 加焊过,就想找个BIOS 来刷一下,看能解决不 哪位朋友有此卡在手上的请帮我备份一份,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BIOS问题,我也有一块这样子的情况,重刷BIOS也不行,原来是OK的,我换了两个显存就在GPUZ出不了显存,在线刷BIOS无效!(没有编程器BIOS,不知道是不是BIOS尾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