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白求助苹果7不开机

楼主(2018-12-17):
苹果7应该是进水不开机没有看到腐蚀的地方,单板开机150毫安跳1.2安一直循环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待机这样还是开机这样?
我也是新手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这样还是开机这样?
我也是新手

开机

网友B:
短路为什么不会发热?电源旁边的那几排有测到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路为什么不会发热?电源旁边的那几排有测到短的

有的小电容短路摸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小电容短路摸不出来

那怎么找

网友:
松香阿,看仔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