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神州笔记本战神K650D i5自动重启

楼主(2018-12-17):
按电脑电源键灯会亮,机器有启动的声音,电源键灯会突然灭掉,然后又自己重新启动,反复启动过程,大神指点下什么原因

网友A:
换PQ32这个。我有一台就是这样修好了的

网友:
K5这个芯片都换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PQ32这个。我有一台就是这样修好了的

能预计下去维修要多少钱吗

网友:
如果有师傅可以维修这个问题的也可以联系,价格合理的话可以拿去维修,感谢

网友:
               这种主板基本是返厂修,

网友:
你别指望了,这中主板是其中最难修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