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修好-笔记本海尔M511-I5-D2 板号6-71-WA500-D02A 待机3.3V短路!

楼主(2018-12-17):
笔记本海尔M511-I5-D2 板号6-71-WA500-D02A 待机3.3V短路! 烧机 发现南桥发热!!!!
一般南桥短路坏了,会引起CPU 坏吗?

-----------------------------------------
已经修好了。拆了南桥 待机3V 不短路了,换了南桥,3V待机电压出来了,5V没出(修好了验证了这个机器是触发后才出5V)CPU没坏。开机几十秒才显示。网上找了一个也说是在网上购买的好用的BIOS, 2M 和4M的BIOS都刷了,可以显示 了,但不是显示机械师的LOGO。是公版的LOGO,后来我又买了和刷了原厂BIOS可以了,开机显示还算比较快了。
再按你们说的,给南桥加了个铜片散热。原来的铝片可能有点薄。

附上 花钱买来的海尔机械师 M511-I5 D2 6-71-WA500-D02A 原厂 BIOS程序
海尔机械师 M511-I5 D2 6-71-WA500-D02A 原厂

网友A:
如果是单独的桥,就只会烧坏桥,

网友:
             现在还有海尔的笔记本?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独的桥,就只会烧坏桥,

这个板是单独的桥,SR17E 的桥。

网友:
建议先拆下坏的桥 看下还短路不 3V短路会出现U也坏  (概率不大)

网友:
换桥吧,这桥特会坏

网友B:
这种通病,,直接换个南桥,,刷个ME就OK了,,,不过这种换了南桥,,寿命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通病,,直接换个南桥,,刷个ME就OK了,,,不过这种换了南桥,,寿命不长

换了南桥为什么寿命不长,南桥发热大?

网友:
SR17E PCH爱坏,换新后最好是加个散热片上去,这机器工作时PCH的发热不可小视

网友C:
一般不会损坏CPU,但是要刷BIOS,不然要等差不多1分钟才显示

网友:
我也有台一样的故障,然后换了桥能亮机,用了30分钟后掉电。刷了BIOS也合了个BIOS无果,给回客户了

网友D:
这个桥和U是一体的吧    这样的得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桥和U是一体的吧    这样的得换CPU

已经修好了。不是一体的,CPU不是BGA的,是平时有座子的那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会损坏CPU,但是要刷BIOS,不然要等差不多1分钟才显示

修好了,换了南桥。对 ,果然是过来人,要刷BIOS才显示快。

网友:
这个只是桥烧了,u没事也算是幸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换了南桥。对 ,果然是过来人,要刷BIOS才显示快。

修多了就知道了,呵呵。以前老纠结这事,现在没那么死脑筋就好

网友:
SR17E 的桥坏的多

网友(2020-03-16):
我有一台也是这个型号的,你能帮我修一下吗?

网友(2020-05-07):
南桥耐压太低,不抗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