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09920-3不出待机电压秒杀

楼主(2018-12-17):
版号:09920-3  通电电流0.0045  开机键正常   有跳变动作0.0049掉下来直接刷了EC BIOS  128K的  刷了有待机了0.015  以为捡到钱了   装起来丢旁边  客户来拿的时候竟然又是0.0045的电流了
一顿忽悠赶走客户    拆开慢慢查   主要查EC   BIOS周边       查到排阻rn41不正常  一边3.3V  一边1.5V   看图纸是ECRST#
换了排阻    完美解决     运气不错  这种应该是刷BIOS的时候风枪吹到这个排阻  让他正常了一会
搜到这个帖子的朋友下次可以直接去测量这里

网友:
学习了。。。。。。。。。。。谢谢你。我遇到过这样的没有修好

网友:
                               真的完美

网友A:
运气真的好呀。二修机很难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真的好呀。二修机很难修的。

哪里说了是二修机了。

网友:
高手,难道笔记本所有的ec都带程序吗?那笔记本可不好修啊,还不会修笔记本的小白路过

网友(2019-02-23):
这个机器3V5V坏的超多

网友:
排组不良 不可怕 按照时序来修就行

网友:
难道是风枪取芯片时把排阻吹坏了 ?

网友:
哈哈   被客户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