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H81主板开机报警

楼主(2018-12-17):
一片FDELL主板H81,开机一长三短二短后不响了,屏无显示不能开机。手摸下芯片,发现独立显卡边上有个芯片发烫,芯片上印字P24JPVSP,这是什么芯片有什么用的 度娘那没这信息,拆了芯片后居然还能点亮开机。少个东东还能开机不解,求大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
TPM 芯片,加密通信,拆了确实能亮机的

网友A:
开机提示I/O线络警告,按F1能进PE装好WIN7镜像 启动蓝屏换新硬盘也一样,看来不能少这芯片,不知这芯片是不是有程序的还是网上淘个安上就行,有没有碰到过这问题的大师傅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提示I/O线络警告,按F1能进PE装好WIN7镜像 启动蓝屏换新硬盘也一样,看来不能少这芯片,不知这芯片是不 ...

这个是密码芯片修得太多了,此芯片还会引起主板不跑马,不过内存,拆了不影响的,修了N台了。报错把主板装进原装机箱,线接好,盖板盖好,进BIOS恢复设置就不会了,蓝屏看看其他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提示I/O线络警告,按F1能进PE装好WIN7镜像 启动蓝屏换新硬盘也一样,看来不能少这芯片,不知这芯片是不 ...

系统你装原版试试,不知道你蓝屏代码多少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搞定了。蓝屏是ghost系统问题,I/O错误是前面板USB插头没插。和拆下芯片没关系的。这安全芯片拆了一样能正常使用的,谢谢啦!

网友:
联想X1 密码芯片 破不了BIOS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