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适合看。。维修iPhone7无串号遇到的尴尬事

楼主(2018-12-17):
今天接到一台iPhone7,故障是信号哪里一个显示正在搜索,看串号和调制解调器都没有。心想这应该是7代的通病,基带坏了吧。但是还是给客户报了价格,说明了具体情况,客户同意维修了,    拆机     取下主板,简单的测了一下基带CPU的供电,没有发现短路的,就把基带电源查下重新植锡安装试了一下。安装完装屏开机测试,但是尴尬的事来了,开机非常慢,大概有三四分钟,好不容易开机了,解锁进系统后,按拨号健,半天才进拨号界面,这是什么情况啊,好生郁闷,先不管反应慢问题,先看看有没有串号把,输入指令后,串号显示正常,调制解调器也有了,按卡信号慢慢。心里有点高兴,但又点郁闷,郁闷是为什么会那么卡啊,指纹健我也安了啊,于是就测试了一下打电话,发现但电话没有声音,也没有送话,免提也是灰色。我的乖乖,当时就想不会是音频有问题了把。那么远,吹个基带电源,不会把音频吹虚了把。于是就又把音频重新做了一遍,测试故障还是卡系统,开机慢。对于我这个在迅维实地学手机维修刚刚毕业的小师傅,这可难到我了,于是我就请教了一下维修群里的同行,可以没有人给我回复。哎,算啦,还是自己在看看把,怀疑音频坏了,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行。音频容易断线,我也飞线解决了,但是故障还是不行    修到这里,我本打算今天不修了,等明天在研究一下,于是我就想先把机子装好,充充电。奇迹来了,就在我装好机器开机的时候发现,手机很快就进入系统,然后我测试一下打电话声音都正常,免提也正常,系统也不卡了。奶奶的什么情况。难到不装前置摄像听筒排线,会引起开机慢和卡系统。于是我又把排线拆下,开机又慢了,于是可以肯定,前置摄像排线不安装能引起开机慢,无声音,系统卡。原来如此。其实我当时换好基带电源应该机子就修好了,只是因为我测试时没有安装前置摄像排线,才会造成后面的问题。    好了今天的维修经验就说这么多,不知道维修的你有没有和我遇到一样尴尬的事情呢。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B:
小师傅(= ̄ρ ̄=)..zzZZ,聂童鞋谦虚了。。。

网友C:
很好的贴,机子客户拿走了吗,把后置摄像头拿下试试,会不会也开机慢呢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个7p,但是没有遇到不装前置照相头开机慢,但是装了后发现无法用前置,一切换就卡机,还有打电话一挡着感光就死机,果断看了一下座子,发现有一小坨锡渣在里面,搞干净后就没事了,还有7p尾插排线扣不好非常容易引起开机150起跳,而且不开机,这些都是细心活,马虎不得

网友:
这部手机是ios10 或ios11把, 我记得老版本才会这样, ios12的话貌似已经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贴,机子客户拿走了吗,把后置摄像头拿下试试,会不会也开机慢呢

就你皮

网友(点评):
干嘛说我皮

网友D:
很好的贴,。。。。。。。。。。。。。。

网友E:
楼上说的有可能  可能和系统版本有关系

网友F:
我昨天也碰到过小7无串号的,不接前置摄像头不会很慢啊,什么原因

网友G:
是的,我也遇到过一次,修过基带,开机很慢,开始以为是指纹没扣好,尝试的把指纹重新扣一下,前置摄像头扣上去就好了

网友:
马马虎虎                                  虚惊一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我也遇到过一次,修过基带,开机很慢,开始以为是指纹没扣好,尝试的把指纹重新扣一下,前置摄像头扣 ...

可不是吗,当时都郁闷死我了,以后测试机器可得都安装好测试,不能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昨天也碰到过小7无串号的,不接前置摄像头不会很慢啊,什么原因

我想应该向他们说的,应该是系统版本不一样,才会引起的不装前摄有的卡机慢,有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有可能  可能和系统版本有关系

嗯,我记得以前我修7P换外屏,不装前置也没事,应该就是和系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贴,。。。。。。。。。。。。。。

呵呵,过奖了,只是一些维修遇到的经验,分享给维修同行,别向我一样尴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厉害!学习了,谢谢分享!!

呵呵,过奖了,只是一些维修遇到的经验,分享给维修同行,别向我一样尴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贴,机子客户拿走了吗,把后置摄像头拿下试试,会不会也开机慢呢

这个我没有测试啊,摄像头因为比较顺手,测试机时都安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师傅(= ̄ρ ̄=)..zzZZ,聂童鞋谦虚了。。。

还是维修经验少啊,要不然也不会走这么大的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
呵呵,还是维修经验少啊,要不然也不至于走那么一个弯路

网友:
又学到一个小技巧,可以可以.。。。。

网友:
学习了 目前还没修过7代,只修搞6s 以下

网友:
可以确定老系统 11.4开始没遇到过了

网友(2019-03-09):
谢谢分享,又多学到一点,留下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