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EeePC运气秒杀

楼主(2018-12-17):
      今天接了一台古老的本本,华硕EeePC,没待机,保卫不通,测量双P管,控制极19V,不正常,找图纸吧,没有。只能乱点了,跑线双P的G极连接一个三脚小N管,G极低电平,不对,再乱点,又是两个三脚小N管,还是不对,再跑到旁边一个104排阻,哈哈哈,华硕排阻,先干了再说,结果就嗨皮了,点亮。华硕的电阻是哪里的供应商啊?

网友A:
请问是怎么判断为小N管的呢,G极D极S极有印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怎么判断为小N管的呢,G极D极S极有印刷吗?

我也不知道高手们怎么分辨,正常的管是可以通过万用表量出来的,但我一般是查小管或芯片的PDF

网友:
没有图纸修机真的很困难,凭的是平常的经念。

网友:
华硕主板的排阻就不能焊好一点吗?、老是这样

网友:
华硕牌组,,真的福利

网友:
华硕排阻,先干了再说,结果就嗨皮了,点亮

网友:
华硕的排阻,真的是厉害了。。。。。。。。。。。。。。。。。。。。。。。。。。。。。。

网友:
可以说运气很好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