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华硕X55VD笔记本,附华硕屏蔽板载内存教程

楼主(2018-12-17):
                              实地小白首修笔记本
                     故障 :二修华硕X55VD REV3.2主板不触发

这个朋友去龙华回收主板回来实地修的,回收了好几块我就挑了这块华硕来修。这个主板是二修的桥供电还有EC和BIOS都动过了图; 下面进入正题。
      按照船长教的拿到主板先不要着急通电先看看主板有没有掉件或者缺件的。我看了一下这个主板,上家动的的地方还真多EC和BIOS还有桥供电动过还不止。这个板子是板载内存的居然被上家全拆了如图: 拆了内存也没什么关系。不影响我修电路。首先打一下3V 5v电感阻值。都有300多,没什么问题然后打一下上家修的桥供电阻值也有200左右也没有什么问题。
          可调电源调到20V通电待机电流0.01然后变回0.00V。很正常因为这块板子是新的待机流程。然后按下开关发现电流没有动不触发。
     那就修开机电路吧。先测公共点有19V以上隔离管的G极也测了也不是假公共点。那就下一步测3V 5V的电感发现都没有电压。那就通电发现芯片发烫,此芯片是RT8206L的一般芯片发烫要不就是芯片坏了或者后面有短路。我先测一下芯片的供电是有电压的。再测一下3V线性发现短路对地只有几欧。然后我就想起来了上家动过EC然后把EC拆了换一个新的上去此EC不带程序的。换完就不短路了 然后通电按下开关用示波器打一下3V 5V波形 发现正常了。电流到了1.09这个电流没有显示,测一下mini—PCI槽的22脚的复位信号有3.3V那就是没有过内存了。我都忘了上家把板载内存拆了。那就只能屏蔽板载内存用内存槽上的内存了。打开点位图找PCB_ID的信号去屏蔽内存了,如图:
发现只有三组信号PCB_ID0  PCB_ID1   PCB_ID2  那就移电阻吧。一共移了9次,前八次都没亮第9次的时候发现电流上了1.5的电流了。瞬间很激动然后用示波器打了一下SMBUS_CLK和SMBUS_DATA的两条总线
                         看到这个波形立马就接上外接显示器 本次维修到此结束。
  附上屏蔽板载内存的图

     来了迅维一个多月了还有一个星期就毕业了第一次修好一块二修的笔记本主板。我对迅维的老师很满意。特别是船长还有老肖,思路真的是太强大了。我很开心来到迅维学习。
       发帖需要时间。请各位大哥加加分!

 会员1330579100鑫豆2023-12-16 23:04

网友:
思路不错。在实地就是好。楼主66666

网友:
回宿舍写到现在不容易啊,老铁

网友:
思路很好,照片很清楚

网友:
6666,膜拜大神,这小小白也太低调了吧

网友:
思路很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机板载内存和板载U出问题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厉害了这个,值得学习。思路清晰,理论强大。

网友:
各位帮忙加加分喔!写贴不易啊。写了3个小时的帖子啊。很痛苦啊

网友A:
唐大神理论扎实,思路缜密,抓波稳准,耐心细致,6的一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唐大神理论扎实,思路缜密,抓波稳准,耐心细致,6的一匹

再6也要加分啊!没有分我们6起来啊!是不是!赶紧加分

网友:
扯那么多,不就是101变成了011吗?这个小小白有点膨胀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方法很好,迅维培养的就是不一样,又一大神诞生了!

网友:
我有一片客户摔过了,不跑马能修不

网友:
成功的喜悦比啥都重要

网友:
真的很6,把教程都写出来了,这个我们一般不对外说的。。

网友:
思路很好,照片很清楚,分析也到位啊

网友:
这分析和修理过程,电脑维修界又要产生一名修机大神的节作

网友B:
楼主开始牛B,可以开档了.罗定第一神修大神诞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始牛B,可以开档了.罗定第一神修大神诞生了.
你咋知道我是罗定的??我认证还没通过呢。难道你认识我?

网友:
确实是很不错的帖子,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