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x750ti 2g的维修

楼主(2018-12-18):
这个显卡接到手发现没核心供电,有显存供电,然后开始查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是up1641p,21脚这个位置是12v的电压然后接了一个电阻(下面电路图有看),老是烧坏,换一个烧一个,烧了5个了。是2R2的电阻,上电就会烧。(上电后,测变成了几十欧姆)

下面那个是21脚,pvcc。

这里21脚,pvcc。我判断是这个电容坏了,已经拆了。电阻还是烧。

最后我把21脚直接用铜线把那个电阻的12v的脚接了起来(电阻直接拆了)

最后核心供电有了,核心0.9v,正常吗?
有了核心供电还是点不亮。
已经没思路了。求各位师傅帮助!
最后谢谢了

网友:
烧坏的是电阻不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