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手机返回键太灵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18):
iPhone 7手机返回键太灵敏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赖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 7手机返回键太灵敏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 7

  【故障现象】:手机返回键太灵敏

iPhone 7手机返回键太灵敏故障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收到台湾发过来的一台苹果7主板和指纹,根据客户描述说HOME键断点,也就是说返回太灵敏了,7代的HOME键是压感式,也就是说是根据按压的力度来进行返回的,但是这台机子HOME键只轻轻触摸就立即有返回的效果,明显不正常。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指纹排线的时候,发现指纹排线上的芯片有破裂的痕迹。

iPhone 7手机返回键太灵敏故障维修 图2

  故障点找到,接下来就是对指纹排线上的芯片进行更换。

iPhone 7手机返回键太灵敏故障维修 图3

  取下芯片,处理焊盘后将漏铜出来的地方补上绿油。

iPhone 7手机返回键太灵敏故障维修 图4

  装回芯片,因为指纹排线是柔性的所以给芯片周围上点绿油进行固定,装机测试。

iPhone 7手机返回键太灵敏故障维修 图5

iPhone 7手机返回键太灵敏故障维修 图6

  测试返回和指纹都正常,故障排除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 赖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iPhone7  手机专题贴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大佬风速。这温度掌握多少

网友:
嗯 原来这个芯片损坏也会导致 home键很灵敏

网友:
不会把排线吹坏吗、。?温度怎么掌控

网友:
这个压感芯片以前也换过,收了500元。现在便宜了,不好收钱了。

网友:
大哥,你这个用的是什么风枪啊?  风速多少啊?温度多少啊?

网友:
求大哥高中风枪温度 风速  ?????????????

网友:
核心技术牛牛牛

网友:
技术活,胆大心细应该不难。

网友:
每次拆指纹的时候都是非常小心,,,,,

网友:
                        台湾的单都接到了。

网友:
这都能搞 遇到几台了 下次试一下!!!

网友:
额  技术真6 请问手机使用着  突然屏幕最上面变白了  触摸屏就用不了

网友:
深圳迅维生意真不错啊,把生意做到台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