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代工 H61MX V2.0 无CPU 供电维修

楼主(2018-12-18):
接一海尔品牌机开机不显示维修  拆下主板测量 全板除CPU 供电外其他均正常。CPU 供电芯片NPC6151S(以下简称6151)

测得6151  10# VCC  5V 正常  9# ENABLE (使能)0V 看来问题在CPU 供电开启上 追查来源 ENABLE 通过R372由V_1D05V_CPU上拉且受控于VCCIO_PWRGD和P_CORE_EN

实物中R371未用料 且 V_1D05V_CPU 电压正常 1.05 由此看来是 P_CORE_EN 故障导致、

P_CORE_EN由Q55控制   实测Q55 G 1.6V D 0V  S 0V Q55 G 又受控于Q53 、 Q53 G 3.3V  D1.7V S 0V 由此可见Q53损坏

更换Q53后  6151 ENABLE 恢复1.05V

CPU 主供电1.04V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台式主板不怎么会修,可以学习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Xi小小白对大神的技术无比敬仰,好好学

网友:
直接查供电,一下就找到故障点,看来是高手,经验丰富

网友:
故障虽然简单。但是发帖认真,所有测量过程及判断讲解思路清晰,简单易懂,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
手机端不能加分吗?另说一句,这样的图纸都有,可以分享一下呗!

网友:
有图纸   有位置好  我感觉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EN信号相对好修,但更为楼主发帖的认证态度 点赞!

网友:
有图纸点位修机器是很幸福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