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700-15ISK 进水 电流跑1A左右 掉电

楼主(2018-12-18):
型号:700-15IKS

板号:15221-1M

问题:开机电流跑1A左右掉电

检查问题主要是PR4401 886K电阻坏,但找不到886K电阻,用1M电阻代换和PR4414 133K电阻换成165K电阻,才出2.8V电压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这机器上次没修好

网友:
讲解的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电压检测不正常,,应该是不通电的呀,还能开机,现在新机器有点不一样了,,学习经验

网友A:
照理说这里不正常应该是不过保护隔离的啊。

网友B:
图纸能否贡献出来,老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能否贡献出来,老铁

主板图纸是没有的,我找的是芯片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理说这里不正常应该是不过保护隔离的啊。

那就不知道了,进水把PR4401 电阻线线断了电阻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图纸是没有的,我找的是芯片图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