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8-12-18):
技嘉H61开机滴滴滴报警 不过内存维修
测得所有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 内存基准正常   数据  时钟其中一个电压异常  测量对地值发现 一个621 一个414 由此判断其中一个断线

  无此板一模一样的图纸和点位 无法确定具体断线位置   通过点位参考发现 内存到PCIE之间正常 PCIE 插槽上对地值也异常  判断结果  是SMUSB 到南桥断线  更具参考点位得出 找到断线位置 飞线解决

网友:
真厉害,修板也修得如此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牛X,发帖少了参考点位,从照片上看估计新手会看不懂,建议把相关测试点位结合图示发表出来,相信能上精华。举个例子复位信号是测的PCI-E哪个脚位啊(A11,就是靠CPU一测的叫A侧从左往右数,第十一个脚位)

网友:
老司机666

网友:
厉害,如上面所说,能把判断断线的过程补充一下就更完美了!

网友:
看来我是个小白。没听懂在说啥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少见,,3.3  SPD倒是老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