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无基带,而且刷机报错4014

楼主(2018-12-18):
拆开之后发现掉了两个小电阻,不知道多少k的。刮开掉点位置找不到断在哪里。本人第一次捣鼓学习喜欢折腾,不是商业模式。请各位师兄指点!

网友:
我不是专业维修手机的没有图纸

网友A:
找个料板先补上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料板先补上吧

找了折了两个但找不到锡点,焊盘上掉没了刮了很深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折了两个但找不到锡点,焊盘上掉没了刮了很深都没找到

只有飞线了

网友:
买一套点位图和一套电路图。 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