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在线求助 兄弟7055 进纸传感器如何拆掉

楼主(2018-12-18):
兄弟7055  装满纸也提示无纸 更换搓纸轮,检查抬升机构,离合器,均正常。现在怀疑进纸传感器坏。

淘宝搜了一张7055进纸器的图片

现在打印机拆了左右侧盖,在纸盒上方找到了这个传说中的进纸传感器。

遇到问题了,拧掉螺钉,还是拆不掉。
翻阅兄弟7055维修手册,里面只提到了出纸传感器的拆卸。进纸传感器,只字未提。
硬拽出来,怕裂开。
有没有拆装过这玩意的大哥,给支个招。

——————————————————————————————————————
2018-12-18 下午18:00 补充
去办公中囯论坛,在坛友的帮助下,传感器已经拆下。
经检查,传感器没啥毛病。白忙活一下午。
明天继续排查。

网友A:
先这样再那样撬就拿掉了,明白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这样再那样撬就拿掉了,明白了吧。

确定可以撬开。可以撬的话,我就开始暴力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可以撬开。可以撬的话,我就开始暴力撬了

注意看下后面好像有个塑料卡子 本来就是撬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下后面好像有个塑料卡子 本来就是撬起来的

好的 我试试看。嘿嘿

网友:
纸合有抬纸动作吗?
传感器有问题的话显示的是内部卡纸

网友C:
7055不检测纸合内的纸张,搓纸轮动作后将纸送到底部传感器时才会检测有纸没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55不检测纸合内的纸张,搓纸轮动作后将纸送到底部传感器时才会检测有纸没纸!!!

有搓纸动作,有时纸都到硒鼓下方了。还跳提示  无纸。快被这机器整疯了

网友C:
拆这个传感器比较麻烦,要将机架两侧的固定螺丝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这个传感器比较麻烦,要将机架两侧的固定螺丝拆掉。

拆开了。把搓纸轮架子,暴力往外掰开了一下,传感器轻松拿下。检查过了,传感器,没啥问题,白忙活一场

网友:
你拆的那个出问题应报卡纸吧!搓纸轮边上的传感器是测纸的吧!先清洁下,或小弹簧有没有脱落,传感器不是易损件!坏的不多,但也磁到过坏的,这机子是不是用的2441的粉盒,和兄弟7360差不多吧

网友D(2021-06-01):
怎样检查传感器有没有毛病

网友D(2023-08-30):
有没有拆这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