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联想E440暗屏

楼主(2018-12-18):
板号;NM-A151
故障;开机屏幕不显
同行昨天晚上十一点多送来的,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维修员;小马

拿到主板观察外观没有发现明显维修过的痕迹,各大电感打值正常。

上电0.9A左右(老师傅说应该是亮机了),测显卡供电正常,屏幕还是不亮,外接也不亮

查休眠盒盖开关发现正常有3.3

打开手电筒照一下屏幕发现是暗屏,图纸上找到屏接口

测量背光供电正常

测到第六角这个+3VS_COMS 的时候发现不正常  也不知道这个是啥玩意,我以为是coms电池啥的

查一下发现是摄像头传感器 ,由于没有点位我就一个一个测旁边电容,发现电容短路了,拆掉就亮机了。

这个应该是C46

亮机图

网友:
COMS 的时候发现不正常  也不知道这个是啥玩意,我以为是coms电池啥的

网友:
屏上哪来CMOS电池啥的,呵呵,那个是摄像头供电的脚,电容短路肯定造成电压异常

网友A:
小马哥越来越牛了啊

网友:
这个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东西,外设电路短路,引起电压拉低!楼主细心,值得表扬!

网友B:
小马哥,现在在哪里上班?

网友:
不明白暗屏和摄像头啥关系,能不能研究下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马哥,现在在哪里上班?

北蔡

网友:
coms是跟摄像头有关的吧,你这个应该是没有背光供电了,有芯片转换,不然就要大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马哥越来越牛了啊

慢慢摸索中……

网友:
长见识了,666!作者的水平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地球已经不适合你了,你还是去月球吧!

网友:
楼主误打误撞,结果修好了呀,真是厉害呀。

网友:
可以不错   高手养成中

网友:
引起电压拉低!楼主细心,值得表扬

网友C:
二级供电短路,拉低+3VS了吧,         基础还是很重要的,要不停的看基础

网友D:
恭喜楼主赚钱了,但是那个电容查了连6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赚钱了,但是那个电容查了连6脚吗。

凤鸣档响了,是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级供电短路,拉低+3VS了吧,         基础还是很重要的,要不停的看基础

好的,肖哥

网友:
维修水平跟语文水平都是杠杠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