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维修

楼主(2018-12-18):
机子同行拿过来上电0.245跑不上了,经检测内存供电1.5v 总线1.05v cpu供电0v 还有一小电感pl8401  vccsa也没电压,查了下cpu供电开启需要pu4081   的16正常发出D85V_PWRGD才能开启cpu供电,测vccsa,没短路,直接换芯片,开机显示到此修复上图

网友A:
我有块战神   除CPU 显卡供电没有以外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但奇怪的是电流只有0.05。检查CPU供电芯片供电正常了 无开启  一路追查到了这里  怀疑这两个管子,一个猫屎管一个三极管相关电路有问题。  但主板上就是找不到这两个管子

网友:
秒杀,,经验丰富,,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战神   除CPU 显卡供电没有以外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但奇怪的是电流只有0.05。检查CPU供电芯片供电正常 ...

带星号,你两个管子应该本来就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