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J

楼主(2018-12-18):
三星270E5J版号BA41-02342A电流装不装内存都跑3.70A  BIOSS都刷过集成主板这有修到吗过电压已经都出来了

网友:
电流高了,打下对地阻值看看,特别是CPU的

网友:
这么大电流说明主板有元器件短路了啊兄弟

网友:
cpu挂了吧

网友:
3.7A兄弟,肯定CPU挂了摸摸烫不烫手

网友:
这个电流不正常的   看看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u坏了吧

网友:
你是不取下电池开机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