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s3 s440 la-9761p

楼主(2018-12-18):
我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开机之后才有3v5v还是待机就有了

11脚19v
12-13脚都是3.3v
14-15脚是3.3v和5v
2脚和4脚都是5v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他待机没有3v5v
开机的时候电流有轻微的跳变0.005到0.008的样子然后又变回0.005
我量了下3v5v的电杆开机之后有3v5v但是很快就没有了 必需要一直按着开关不放 他的电压也一直有 按了开关之后这个芯片的2脚和2脚电压会变成0.6
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有问题还是其他地方的原因 这个电脑本来是隔离短路了 搞好了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给我点建议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检测下PCH 的 RTC 条件

网友:
是rtc那边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
2脚应该2v 开机就有3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