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暗屏求助

楼主(2018-12-18):
一台A1278 本主板板号820-3115 ,之前别人修过了,测试开机黑屏,测L9080 对地阻值相差很多,查图纸应是桥坏了,,换南桥后暗屏。以为桥有问题,又换了一个还是暗屏,测试发现桥没有发出这个信号 LCD_BKLT_PWM,R9704 1脚 2脚对地阻值都正常,不知为什么桥不发这个信号呢?别的信号都有,请大家给个思路。谢谢啦。

网友A:
换屏幕测试下, 排除屏幕问题,碰到过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幕测试下, 排除屏幕问题,碰到过灯有问题的

用测试屏测过了,确定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