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脚第三脚接地正常不?

楼主(2018-12-18):
如题,图纸上显示BIOS脚第三脚接地,但是我找了个型号不一样,但参数一样,都是32的BIOS,不知道行不行。  请大伙说说

网友A:
找遍了都没找到3205D,只有3206e

网友:
一般BIOS只要容量一样都是可以替换的,你先装上去试试吧,第三脚接地是这个主板的电路设计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遍了都没找到3205D,只有3206e

直接换上去试试吧,应该是可以的,不行也没事,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找一样的吧,,华帮的好像都不可以哟,

网友B:
可以吧我一般都是容量大的替换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吧我一般都是容量大的替换小的

容量大的可以替换容量小的? 不知道。就算可以也要改大小吧

网友C:
图纸这样设计那就正常呗 ,虽然很少见这么设计的,先同等容量代换试试,原来的芯片呢?

网友:
第三脚是写保护,直接拉地应该是只读不给写。

网友:
擦写使能引脚 防止在线擦写吧

网友:
有opt的咋办咋办咋办啊啊

网友:
第三脚接地不影响bios工作,主要是1256

网友:
九楼说的很多,3脚上拉可以写可以读,下拉只读不能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这样设计那就正常呗 ,虽然很少见这么设计的,先同等容量代换试试,原来的芯片呢?

原来的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