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T470使用20分钟黑屏

楼主(2018-12-18):
求助联想T470使用20分钟黑屏,放电影20分钟的样子就灰屏了没得字符 待机换醒也是这样 关键很多时候都开机不显示 不显示取了内存会报警 装上内存跑码又不亮屏 刷了BIOS一样不亮 修过或者有通病的师傅提示下呢

网友:
不亮机大小写灯亮不亮

外接试,换屏幕试,

网友:
休眠了吧

网友:
这种好像主板特薄,容易变形,试试压下内存槽能不能亮机

网友:
手里有个T470p,也是开机后过一会黑屏,有时蓝屏。有时掉电,掉电后待机高不能再次出发。需要断电才能触发

网友:
上次有修x260..故障一点刷新就花下屏,什么都弄完了,还是没好,

网友:
黑屏时测试过屏线开启,亮度电压是否正常?背光是否亮?

网友:
换屏试下啊  先从简单的入手  外接看看

网友A:
会不会是主板显卡部分,热稳定性变差,导致显卡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主板显卡部分,热稳定性变差,导致显卡工作不正常!

已经                                       拿走了没搞起客户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