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复技嘉H81M-DS2 RVE:3.0触发不正常

楼主(2018-12-18):
技嘉H81M-DS2 RVE:3.0有时能触发开机,有时不能触发开机……
按时序查到rsmrst这个高电平信号。发现不能正常开机时的电压0V。打开电路图,发现受控于NQ18三极管与NQ19场管。
3VDUAL经两电阻分压后为0.89V控制NQ18导通。将5VSB经NR202后的电压拉低,实现截止场管NQ19 此时O -rsmrst这个信号为高电平。
这个信号是通知南桥+5VSB已经准备好了。
查看电路图NQ18三极管和NQ19场管没有连到其他线路,直接拆除不装。上电测O -rsmrs电压为3.35V正常。开机亮机…………

网友:
分析很好!这水平也不算是小白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