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HEX安装

楼主(2018-12-18):
每次安装都报错,试了好几个版本了,我用的WIN7 64位系统,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
有中文版的

网友:
我用18.1pojie版本的英文完全没问题完美支持win10

网友A:
少组件吧,装NET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组件吧,装NET了吗

解压完直接装的

网友B:
WINHEX 还用安装吗,大把绿色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HEX 还用安装吗,大把绿色版的

关联不了

网友C:
换个比较稳定的版本,我有一个很好用,

网友B:
关联用 FileTypesMan软件  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比较稳定的版本,我有一个很好用,

可以发给我一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联用 FileTypesMan软件  设置一下就行

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