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秒杀华硕P452SJ通电不上电

楼主(2018-12-18):
机型:华硕PRO452S 版号PS425SJ  REV 2.1
故障:触发上电至0.051 不能强制关机 指示灯亮

不废话,直接开干!
首先 肯定是刷个B  涛声依旧
接着看32.768  正常
测得主板3 5伏 待机  正常
果断找来点位图开干
直接测all system pwrgd 不正常
测得12vsus 正常
直接测 EC   susb  susc~EC 正常
顺便测了下lid 高电平  正常
测各路VS电压均不正常
根据点位  找到3  5VS 开启都来自12vs
锁定故障 +12VS异常
点位找到+12VS  来自一个六脚三极管
该管子测得susb EC 高电平   vin 有+12V
就是不出+12VS
好办 先直接短接 12v 和 12VS
通电 待机偏高 风扇开转 (肯定的,强行让12VS待机工作)
接屏,开机亮机
随便找个N管代替
完美修复
接下来补图

 会员609347100鑫豆2023-12-13 11:13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all system pwrgd,是指ALL_pwrgd_IN?,还是?小白学习中,高手不要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all system pwrgd,是指ALL_pwrgd_IN?,还是?小白学习中,高手不要见笑

各电压汇总,给EC的

网友B:
华硕这种芯片是好容易出问题,,都成通病了,,12V转不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这种芯片是好容易出问题,,都成通病了,,12V转不过去

嗯 ,新机器还好吧  。老机器这个12V问题有些多   12VSUS出问题的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