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代码26维修

楼主(2018-12-18):
板号:GA-P55-UD3L REV:2.3
故障现象:开机亮机,重启后不亮机挡代码26

1.看到26这个代码,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代码,所以怀疑有可能是bios程序损坏,于是刷bios

2.刷bios后故障依旧,查代码含义如下图(这是我买的奇冠V6诊断卡手机APP上的代码含义,我刚买这个诊断卡刚开始遇到的主板是技嘉B85,只能插到pcie上,跑的代码是奇冠自己的开放码,一个都不认识,而且这诊断卡有个4位数显和2位数显,总之当时感觉这是在乱跑码,lpc接口跑码还需要usb供电,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在这个主板上插pci接口才看到跑正常的码,才敢相信这个诊断卡还是能用的)

3.没思路了,感觉修不好了,查论坛挡代码26,发现有人说是桥的问题,我去,这么坑,于是我差点要加焊桥了。这个主板bios是award公司的,就是说内存和CPU之间接触有问题喽。于是我看了看是否有断线,发现板上没发现有断线的,还用万用表打内存的数据线对地值,打出来个0的吓我一跳,结果别的主板也是0,在这期间我发现了下图芯片,以前遇到过,超频芯片什么的,拆掉应该应该不影响主板正常工作

4.拆掉后如下图,亮机正常,再也不挡26了。

5.主板修复后装回机箱,发现硬盘有坏道,换硬盘拷数据,至此完工。

网友A:
U24  25是用作什么用途的,拆了它虽然亮机了,会不会影响到其他芯片的工作 求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4  25是用作什么用途的,拆了它虽然亮机了,会不会影响到其他芯片的工作 求科普

听说是超频的时候才会用到,至于怎么超频我也不懂了,没弄过超频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结果,使我认识有一块IC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