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刷机完不能验证

楼主(2018-12-18):
如题果7刷机成功后,在主屏幕显示要按主屏幕按钮以恢复,没有Home 键,大神都如何验证的

网友:
小白点不能用,点不了,,没反应

网友:
买个带返回功能的尾插排线换上去

网友:
拆个上去,刷机必须要指纹

网友A:
爱思助手可以把小白点调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思助手可以把小白点调出来

回复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