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3442 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8-12-18):
这是修到的第三台3442不触发 3V 5V 都正常,取了CMOS电电流表轻微跳变,直接加焊CPU完美亮机. 送亮机快BIOS

DELL INSPIRON 14-3442 独显13269-1 显示快.zip

网友:
CPU 问题挺多的

网友:
感谢分享,看来属于通病,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加焊试试

网友:
这个笔记本加焊后,过两天就不行了

网友:
技术可以啊,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A:
这种加焊,不太敢,成功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加焊,不太敢,成功率不高,,

加焊而已,又不是换cpu,温度掌握好绝对没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
我就想知道会返修吗?如果能用个半年一年的最好,别用个一个月就不行了

网友:
很有可能返修

网友:
还是重装稳定一点。

网友:
敢加焊的 都是高手  学习学习。。。。

网友:
估计是南桥虚焊了吧,这样焊起来就怕不稳定

网友:
个人觉得是RTC电路有问题,加焊了有可能用不久

网友:
                   不知道能挺多久。

网友:
捡到钱了啊

网友:
直接加焊CPU完美亮机.我经常也是加焊

网友:
CPU出现问题故障现象千奇百怪,但是一般查供电,时钟,复位,pg信号。

网友:
这款机,通病坏cpu。很快就回来了。放心的等着吧。

网友:
是个通病,以前遇到过DELL 3442这款机器也是加焊板载CPU好的

网友:
我遇到好几个RTC电路短路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曾遇到过,CPU虚焊的

网友:
这种南北桥集成一起的CPU问题多多,楼主还能加焊好
我加了几个都是死翘翘了

网友:
这板子 散热不好 这种CPU而且发热大

网友:
不知道能秤多久呢

网友:
你还加焊CPU   这种CPU加焊了也不见得用多久了额

网友(2019-01-22):
一样故障 先下个BIOS看下          。

网友:
加焊一下能用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