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关于OPPO R9sp自动重启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18):
直接上图,更换即可

网友:
是通病吗? 这个机子重启的很多

网友:
你这图制得令人佩服,有点乱。

网友:
供电电感?

网友:
通病,还有上盖的问题,也是经常能碰到的!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x9plus 进到桌面断电有解吗。靓板。刷过机也还这样

网友:
R9S PLUS通病无限重启  不用动电源8004电感字库cpu,wifi这些都是瞎弄,上面弄的不行的,加热好一会,加我微必杀:457737242

网友:
鸡毛用,都换过也没用

网友:
正好有一台 试试

网友:
换了线圈和电源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