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基带电源焊盘掉点请各位师兄指点!

楼主(2018-12-19):
21这个点掉了,不知道旁边的点有没有相通的可以飞线。请各位师兄指点一二!

网友:
难道21脚不是空 脚吗?

网友:
挖点不行么?好像是空的!空点没事吧

网友:
看图纸通向哪里

网友A:
两种点位图显示空点你的点位图好像是猎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点位图显示空点你的点位图好像是猎人的吧?

谢谢!大家了,吓死我了!挖了很深都找不出线

网友:
再次感谢各位师兄们没有你们指点我真的要把板子挖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点位图显示空点你的点位图好像是猎人的吧?

你是用什么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