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激光一体机,电源板。买不到,看不清,修不了。。。

楼主(2018-12-19):
就是它了:

正面烧了开关管,一个电阻,反面烧了一个贴片和8脚管理芯片。

按照型号淘宝翻了个遍,没有找到一样的,也不知道这东西有没有通用代换的板子。

想修一修,结果电源管理就困住了,乍一看根本看不到字,测光仔细瞪,隐约看到两行字“6c18335” “8a95”,搜索也没得到有意义的信息。

就这么个小东西,怎么弄呢?有经验的师傅们指点一下啊!!!

补充内容 (2018-12-21 08:54):
今天客户发来机器照片,原来不是激光机,是个彩喷

网友:
干啥用的!不懂啊!看看论坛大神吧!

网友A:
真想修出来就把管理周围原件统统测出来。画出原理图。找相应的管理芯片图纸对应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想修出来就把管理周围原件统统测出来。画出原理图。找相应的管理芯片图纸对应出来

看来只能这样了,看看能不能推测出来型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只能这样了,看看能不能推测出来型号吧

你去数码之家发帖问问。 那里面研究开关电源的大神多。

网友D:
具体什么型号,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找你,但爱普生激光一体市面很少,主要是针打和彩喷,

网友E:
这电源功率很小吧,还激光一体机。要看烧掉的地方连着哪个器件的,8脚芯片要测引脚定义。不行就自己改电路和通用模块。打印机应该空间很大,可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去数码之家发帖问问。 那里面研究开关电源的大神多。

感觉这东西应该听简单,就是型号都拿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什么型号,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找你,但爱普生激光一体市面很少,主要是针打和彩喷,

客户发来机器照片,根本不是激光机,是个彩喷,型号L6178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功率很小吧,还激光一体机。要看烧掉的地方连着哪个器件的,8脚芯片要测引脚定义。不行就自己改电路 ...

看了客户发来的机器照片,不是激光,是彩喷L6178。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功率很小吧,还激光一体机。要看烧掉的地方连着哪个器件的,8脚芯片要测引脚定义。不行就自己改电路 ...

主要是输出4个脚位,不清楚定义,不好判断啊

网友B:
大致画了下,目测烧坏的就这么多,主要这个管理,是啥呢?

网友F:
r5应该是电源IC供电电阻。你看一下贴片型号再找一下实用电路图就能推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致画了下,目测烧坏的就这么多,主要这个管理,是啥呢?

怎么看都像7575,但是实测1脚电阻是[45d],查表是287k,而pdf中说7575的1脚 接地电阻应为100k

网友:
引用 网友F:
r5应该是电源IC供电电阻。你看一下贴片型号再找一下实用电路图就能推测出来了。

怎么看都像7575,但是实测1脚电阻是[45d],查表是287k,而pdf中说7575的1脚 接地电阻应为100k

网友G:
应该可以找到代换的吧 看样子输出的电压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可以找到代换的吧 看样子输出的电压也不多

不多,但不知道具体电压,还有两个信号不知道做什么的,没改过也没有经验啊

网友:
EPSON的机器维修比较烦,平常修彩喷修的真累,配件真的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