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8-12-19):
     型号:联想E47(DAOKL9A)
     故障:白屏
     检修流程:1,万用表检测屏线接口GFX_PWR_SRC有19v,LCDVCC有3.3v ,正常。拆屏出来测量这两个电压也有。换屏,我是直接拔屏线换的(危险动作,不建议这样,我也是气懵了才这样的),可以显示。重启还是白屏,奇哉怪也了。
                      2,只能继续看图纸了,一时间也没发现问题,风枪加热一下显卡(amd的),涛声依旧。还是踏踏实实的重新检测一下lvds这边吧。
                      3,19v没问题,查lcdvcc吧,看看Q1的G极 我勒个去,没电压。那LCDvcc怎么跑出3,3v出来的呢,郁闷了,不管了,先把这个问题修出来吧。先查R33上拉电阻吧,没电压,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打阻抗,无穷大啊,看来是开路了。先确认一下这个15v是否正常先        , 没有问题。看一下这个路途有点遥远啊,就近在GFX_PWR_SRC 拉个19v过来测试一下吧 !接到R33,再开机正常显示了。 至于这个Q1是怎么跑出来3.3的,可能是串电压了,由于客户急用加上开机正常,就不管这个问题了。
             总之维修就是要细心啊!心中一万个,,,,,,,,飘过

网友:
你是不是量错脚位啦,如果有3.3还怎么白屏呢

网友:
一般以为是屏幕坏了

网友:
第一感觉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接地断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有3.3v  还会白屏么???

网友:
一般都是先换屏幕或屏线  试一试

网友:
LCDvcc开启的条件查过没有?沿此思路去维修吧。

网友:
没看懂哎,不是有19v和3.3嘛,故障点是啥

网友:
修好是硬道理,维修有时要找捷径的,

网友:
哈哈,上次遇到一台跟楼主一抹一样的问题,也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第一眼看是屏问题或者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3.3v  还会白屏么???

这个当时当时急也没来得及去推敲,可能是电流不够吧!

网友:
我还以为是屏坏了呢。呵呵。.......

网友:
直接拔屏幕确实危险   12年当学徒的时候赔了个主板  一下就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