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点不亮

楼主(2018-12-19):
电流0.8几,打开图纸50页上面的电压信号全在,机器0.8几就是不跑吗,显卡。BIOS全弄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看看二级转换对了没,一般这电流都是显卡,而且是黑胶的,你看看有没有打死了

网友:
大师啊,说清楚点呀

网友:
                这机器通病是显卡。

网友:
这机器就显卡问题多,显卡有问题也会导致不跑码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这款机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我换了新的。。。。。。。。。。。。。。。

网友:
不跑吗还是查条件吧...既然有图纸就好办多了 电压 PG 都查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