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3笔记本

楼主(2018-12-19):
请教一下各位网友,笔记本的A壳开胶了,请问原厂这种黄色的胶是什么胶?或用什么胶粘比较好,谢谢你们

网友A:
A B 胶  效果很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 B 胶  效果很不错,可以试试。

就是哥俩好吗 ?这种我有 就是想知道原厂用的什么胶?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