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电源适配器只有1.5v

楼主(2018-12-19):
戴尔电源适配器只有1.5v。。。。。。。。。。。。。。。。。。。。。。。。。。。。。。。。。。

网友A:
最好拍张接口的图片,DELL的适配器中间有一检测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拍张接口的图片,DELL的适配器中间有一检测针.......

帮忙看看  是哪里出了问题,检测接口处只有1.5v左右电压

网友B:
直接换一个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中间的针很可能是检测针,不是电源的正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一个不就可以了吗?

换一个笔记本会检测不是正版电源 要按F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针很可能是检测针,不是电源的正极...........

嗯   研究研究 在试试,电源壳子都被我暴力拆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笔记本会检测不是正版电源 要按F1

那是你换的待用的,还有电源w数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