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的机械革命K1-0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12-19):
【故障机型】:机械革命K1-01

【客人描述】:客人反映一年前进过水;这次是在玩游戏时突然黑屏的,后面按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

【故障现象】:拆开看了一下并无明显进水腐蚀或者烧掉的痕迹;插上稳压电源,一接通就有大电流(9A左右)

【故障分析】:这么大的电流感觉像是主供电,CPU供电或者显卡供电

【维修过程】:电流表调到风鸣档找短路,当时主要集中在CPU和显卡附近,测到c1381,c1374,c1377是发现不正常,全部接地~短路就在这条线路上,取下一颗电容和CPU,用感温法来找损坏元件,最终测到PQ13和PQ10这两个mos管发烫,取下一测主板短路没有了,在测一下两个mos管发现两边相通(D极和S极相通),最终从料板上找到相同的mos管换上再测一切正常,通电测试主板上电压全有,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
这个维修可以,思路清晰  让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