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40S版号A05不触发

楼主(2018-12-19):
联想T440S版号A05不触发  拔掉内外电池后再通电待机正常了为0.016,装起来,一星期就犯病,返修第三次了。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那位大神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是拔掉CMOS电池吧?既然不触发,那就等它无法触发的时候仔细查下待机条件,CMOS电路仔细检查下

网友:
CMOS电路仔细检查下

网友:
兄弟,按时序来查,查一下RTC 电路

网友B:
这种南桥的问题,如果要不换就升级BIOS到最新版本可以解决的

网友:
兄弟 你那是治标啊 在最坏的情况下维修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拔掉CMOS电池吧?既然不触发,那就等它无法触发的时候仔细查下待机条件,CMOS电路仔细检查下

拔掉内外电池coms电池不用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南桥的问题,如果要不换就升级BIOS到最新版本可以解决的

好的。谢谢我一会去看看可以不。升级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修的最多的就是桥了

网友:
把RTC复位的滤波小电容都换掉,不稳定也会造成不触发

网友:
是不是cpu问题??。

网友C:
南桥的问题,升级BIOS到最新版本可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的问题,升级BIOS到最新版本可以解决的

在系统里面升级了还是一样。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拔掉CMOS电池吧?既然不触发,那就等它无法触发的时候仔细查下待机条件,CMOS电路仔细检查下

是的,是拔掉内外大电池就可以触发了,再刚回电池也能正常用了,但过一个星期左右又回来了,我这边遇到了台一模一样的!小电池没动过

网友:
好好查一下RTC电路和南桥的工作条件哈

网友:
手机图纸会看一些 就是具体阻值不知道多少 主要还是手机修的少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