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L5900U 进水机子快修

楼主(2018-12-19):
接到一台FL5900U华硕机子

故障:进水 不开机 触发电流为0.159

看这个电流应该是二级电压没开起来。因为客户说他自己拆过机子和通过电了,我也不矫情直接上电

迅速拆开机子,看到进水的位置,问题不大,看到一个芝麻管子腐蚀严重断脚。。。

先放过这里,测测供电缺少什么

分别是内存电压正常 1.0VSUSO电压正常,独显供电正常。但是VCCSA供电不正常为0V。

故障基本确定,VCCSA供电没出来,CPU供电没出来。。。

返回头看看那个6脚芝麻管。说不定就是他导致这几个供电没出来。于是打开点位图

看到这两个管子就是12V 的转换换个。12V去开启1.0V转换出来的二级电压。二级电压的PG信号去到开启VCCSA供电芯片的EN脚位

这样就明了,看了这个芝麻管子是一个N+P的管子。。一时去找个管子也麻烦。

看到下面的管子也是产生12V 的于是就直接把两个管子的12V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后接上电压 电流跳变到0.509。测了VCCSA 和CPU供电已经正常。。

请看红表笔测量的位置!!!

修好机子把主板装起来后机子顺顺利利的开机。

维修结束,前前后后不用10分钟  但是编辑帖子却花了半个多小时

希望你们多给加加分:lol

网友A:
修机还是一样这么6,笔记本都开搞了,刚看太快把下面内存电压和1.0V给看连起来了,图片也删不掉,就算了,下次放个逗号在那里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还是一样这么6,笔记本都开搞了

没主板修呀,,,,1.0V是1.0SUS电压

网友:
内存贴纸什么型号?我这也有一台进水不过内存

网友:
嗯  不错啊  修的快

网友:
专家就是专业,一般会去找原型号的去换。

网友:
而高手飞线就收工。

网友:
精品文章,思路如行云流水。。。。。。。。。。给你个赞

网友:
高手都是飞线解决吗。。。。。:kaixin: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不错!

网友:
大神就是细心 还查完  ,                                        ·

网友:
学习高手宝贵经验,,。。。。。

网友:
进水不严重的断线比较多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谢谢了

网友:
一看到这个万用表和这个漆包线局指导是个老手

网友(2022-07-30):
待机高再加进水,思路非常清晰。赞赞

网友(2022-09-23):
华硕进水最容易烂

网友:
有些时候找原件太费时间了 ,快速解决

网友:
进水氧化维修需要耐心